MSP430G2452没有UART吗?

楼主:
怎么在资料上面没有看到啊?只有I2C和SPI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啊,看附件

网友:
那个附件?

网友:
应该是有的,例程里面有串口的例子,但是我怎么在datasheet里面没有看到讲呢~~

网友:
数据手册上没有

网友:
数据手册上没有,那个MSP430GX2XX User's Guide里面有详细的解说

我昨天传附件没传上来,官网上有的你去下一个来看看。

网友:
没有,2453好像有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进行模拟一个啊,呵呵、

网友:
MSP430带G的芯片分为3个系列,1,2,系列不带硬件UART,只有I2C和SPI,3系列才有UART.
MSP430G2452, 最后一个2代表它是什么系列.
例如
MSP430G2101 就是1系列
MSP430G2452 就是2系列
MSP430F2333 就是3系列

QQ:906411450
triton.zhang

网友:
不带硬件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