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坛友推荐个传感器吧!

楼主:
要求:带配在人身上,主要是判断人体处于运动还是静止状态。因为是电池3.7v供电的,要求尺寸小、功耗低、工作电压低。如果还可以调节灵敏度最好了。只需要提供开关信号就好了。

网友:
现在很多三轴的传感器都有,加速度的。我知道的VTI CMA3000,MEMSIC,ADI,freescale都有相应的加速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可是我需要提供开关信号就好了,简单的振动传感器就可以了,或者是振动开关元器件,可是很多都是工作电压12v的。

网友:
可以参考电动车报警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推荐款低功耗的!

网友:
低功能的有ps206传感器控制IC,可以在电池上使用,但不是你现在情况用的

网友:
振动传感器价格还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司有符合您应用传感器,台湾品牌,价格优惠。有意请联系13603036431 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