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06):
时序仿真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时序仿真与功能仿真用的测试文件是同一个么,需要进行什么修改么?
测试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不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测试激励文件一样么?

网友B:
不需要吧,功能仿真好像需要产生功能仿真网表,我是直接做时序仿真了

网友C:
两种仿真用的是同一份文件,功能仿真的时候i只要你选择你的那个文件就好了,那个里边会有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