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常用AT指令的说明

楼主: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AT指令

一、一般命令
AT+CGMI 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SONY ERICSSON
AT+CGMM 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900,DCS1800或PCS1900)。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AAB-1021011-CN
AT+CGMR 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R6C005      CXC125582CHINA1
AT+CGSN 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351254004238596
AT+CSCS 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AT+CSCS?
+CSCS: "GSM"
AT+WPCS 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NONE
AT+CIMI 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AT+CCID 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NONE
AT+GCAP 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GCAP: +FCLASS, +CGSM, +DS
A/  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AT+CPOF 关机。这个特殊的命令停止GSM软件堆栈和硬件层。命令AT+CFUN=0的功能与+CPOF相同。
AT+CFUN 设定电话机能。这个命令选择移动站点的机能水平。
AT+CPAS 返回移动设备号的活动状态。
AT+CMEE 报告移动设备的错误。这个命令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用结果码“+CMEERROR:”或者“+CMSERROR:”代替简单的“ERROR”。
AT+CKPD 小键盘控制。仿真ME小键盘执行命令。
AT+CCLK 时钟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置或者获得ME真实时钟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AT+CCLK?
+CCLK: "04/08/12,17:00:42+32"
AT+CALA 警报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定在ME中的警报日期/时间。(闹铃)
AT+CALA=?
+CALA: (1-2),(),(),(13),()
AT+CRMP 铃声旋律播放。这个命令在模块的蜂鸣器上播放一段旋律。有两种旋律可用:到来语音、数据或传真呼叫旋律和到来短信声音。
AT+CRSL 设定或获得到来的电话铃声的声音级别。NONE

二、呼叫控制命令

ATD 拨号命令。这个命令用来设置通话、数据或传真呼叫。
ATH 挂机命令。
ATA 接电话。
AT+CEER 扩展错误报告。这个命令给出当上一次通话设置失败后中断通话的原因。
AT+VTD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多频)双音频。这个命令用来定义双音频的长度(默认值是300毫秒)。
AT+VTS 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频。这个命令允许传送双音频。
ATDL 重拨上次电话号码。
AT%Dn 数据终端就绪(DTR)时自动拨号。
ATS0 自动应答。
AT+CICB 来电信差。
AT+CSNS 单一编号方案。
AT+VGR
AT+VGT 增益控制。这个命令应用于调节喇叭的接收增益和麦克风的传输增益。
AT+CMUT 麦克风静音控制。
AT+SPEAKER 喇叭/麦克风选择。这个特殊命令用来选择喇叭和麦克风。
AT+ECHO 回音取消。
AT+SIDET 侧音修正。
AT+VIP 初始化声音参数。
AT+D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拨号。
AT+HUI 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挂机。
AT+RUI 接收附加用户信息。

三、网络服务命令
AT+CSQ 信号质量。+CSQ: 17,99
AT+COPS 服务商选择。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AT+CREG 网络注册。获得手机的注册状态。
AT+CREG?
+CREG: 0,1
AT+WOPN 读取操作员名字。NONE
AT+CPOL 优先操作员列表。NONE

四、安全命令
AT+CPIN 输入PIN。
AT+CPIN2 输入PIN2。
AT+CPINC PIN的剩余的尝试号码。
AT+CLCK 设备锁。
AT+CPWD 改变密码。

五、电话簿命令
AT+CPBS 选择电话簿记忆存储。
AT+CPBS?
+CPBS: "SM"
AT+CPBR 读取电话簿表目。

AT+CPBF 查找电话簿表目。
AT+CPBW 写电话簿表目。
AT+CPBP 电话簿电话查询。
AT+CPBN 电话簿移动动作。这个特殊命令使电话簿中的条目前移或后移(按字母顺序)
AT+CNUM 签署者号码。
AT+WAIP 防止在下一次重起时初始化所有的电话簿。
AT+WDCP 删除呼叫电话号码。NONE
AT+CSVM 设置语音邮件号码。

六、短消息命令
AT+CSMS 选择消息服务。支持的服务有GSM-MO、SMS-MT、SMS-CB。
AT+CNMA 新信息确认应答。
AT+CPMS 优先信息存储。这个命令定义用来读写信息的存储区域。
AT+CMGF 优先信息格式。执行格式有TEXT方式和PDU方式。
AT+CSAS 保存设置。保存+CSAS和+CSMP的参数。
AT+CRES 恢复设置。
AT+CSDH 显示文本方式的参数。
AT+CNMI 新信息指示。这个命令选择如何从网络上接收短信息。
AT+CMGR 读短信。信息从+CPMS命令设定的存储器读取。
AT+CMGL 列出存储的信息。
AT+CMGS 发送信息。
AT+CMGW 写短信息并存储。
AT+CMSS 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AT+CSMP 设置文本模式的参数。
AT+CMGD 删除短信息。删除一个或多个短信息。
AT+CSCA 短信服务中心地址。
AT+CSCB 选择单元广播信息类型。
AT+WCBM 单元广播信息标识。
AT+WMSC 信息状态(是否读过、是否发送等等)修正。
AT+WMGO 信息覆盖写入。
AT+WUSS 不改变SMS状态。在执行+CMGR或+CMGL后仍保持UNREAD。

七、追加服务命令
AT+CCFC 呼叫继续。
AT+CLCK 呼叫禁止。
AT+CPWD 改变追加服务密码。
AT+CCWA 呼叫等待。
AT+CLIR 呼叫线确认限制。
AT+CLIP 呼叫线确认陈述。
AT+COLP 联络线确认陈述。
AT+CAOC 费用报告。
AT+CACM 累计呼叫计量。
AT+CAMM 累计呼叫计量最大值。
AT+CPUC 单价和货币表。
AT+CHLD 呼叫相关的追加服务。
AT+CLCC 列出当前的呼叫。
AT+CSSN 追加服务通知。
AT+CUSD 无组织的追加服务数据。
AT+CCUG 关闭的用户组。

八、数据命令
AT+CBST 信差类型选择。
AT+FCLASS 选择模式。这个命令把模块设置成数据或传真操作的特殊模式。
AT+CR 服务报告控制。这个命令允许更为详细的服务报告。
AT+CRC 划分的结果代码。这个命令在呼叫到来时允许更为详细的铃声指示。
AT+ILRR 本地DTE-DCE速率报告。
AT+CRLP 无线电通信线路协议参数。
AT+DOPT 其他无线电通信线路参数。
AT%C 数据压缩选择。
AT+DS 是否允许V42二度数据压缩。
AT+DR 是否报告V42二度数据压缩。
AT\N 数据纠错选择。

九、传真命令
AT+FTM 传送速率。
AT+FRM 接收速率
AT+FTH 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传送速率。
AT+FRH 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接收速率。
AT+FTS 停止特定时期的传送并等待。
AT+FRS 接收沉默。

十、第二类传真命令
AT+FDT 传送数据。
AT+FDR 接收数据。
AT+FET 传送页标点。
AT+FPTS 页转换状态参数。
AT+FK 终止会议。
AT+FBOR 页转换字节顺序。
AT+FBUF 缓冲大小报告。
AT+FCQ 控制拷贝质量检验。
AT+FCR 控制接收传真的能力。
AT+FDIS 当前会议参数。
AT+FDCC 设置DCE功能参数。
AT+FLID 定义本地ID串。
AT+FPHCTO 页转换超时参数。

十一、V24-V25命令
AT+IPR 确定DTE速率。
AT+ICF 确定DTE-DCE特征结构。
AT+IFC 控制DTE-DCE本地流量。
AT&C 设置DCD(数据携带检测)信号。
AT&D 设置DTR(数据终端就绪)信号。
AT&S 设置DST(数据设置就绪)信号。
ATO 回到联机模式。
ATQ 决定手机是否发送结果代码。
ATV 决定DCE响应格式。
ATZ 恢复为缺省设置。
AT&W 保存设置。
AT&T 自动测试。
ATE 决定是否回显字符。
AT&F 回到出厂时的设定。
AT&V 显示模块设置情况。
ATI 要求确认信息。这命令使GSM模块传送一行或多行特定的信息文字。
AT+WMUX 数据/命令多路复用。

十二、特殊AT命令
AT+CCED 电池环境描述。
AT+CCED 自动RxLev指示。
AT+WIND 一般指示。
AT+ALEA 在ME和MSC之间的数据密码模式。
AT+CRYPT 数据密码模式。
AT+EXPKEY 键管理。
AT+CPLMN 在PLMN上的信息。
AT+ADC 模拟数字转换度量。
AT+CMER 移动设备事件报告。这个命令决定是否允许在键按下时是否主动发送结果代码。
AT+WLPR 读取语言偏好。
AT+WLPW 写语言偏好。
AT+WIOR 读取GPIO值。
AT+WIOW 写GPIO值。
AT+WIOM 输入/输出管理。
AT+WAC 忽略命令。这个特殊命令允许忽略SMS、SS和可用的PLMN。
AT+WTONE 播放旋律。
AT+WDTMF 播放DTMF旋律。
AT+WDWL 下载模式。
AT+WVR 配置信差的声音速率。
AT+WDR 配置数据速率。
AT+WHWV 显示硬件的版本。
AT+WDOP 显示产品的出厂日期。
AT+WSVG 声音增益选择。
AT+WSTR 返回指定状态的状态。
AT+WSCAN 扫描。
AT+WRIM 设置或返回铃声指示模式。
AT+W32K 是否允许32kHz掉电方式。
AT+WCDM 改变缺省旋律。
AT+WSSW 显示内部软件版本。
AT+WCCS 编辑或显示订制性质设置表。
AT+WLCK 允许在特定的操作符上个性化ME。
AT+CPHS 设置CPHS命令。
AT+WBCM 电池充电管理。
AT+WFM 特性管理。是否允许模块的某些特性,如带宽模式、SIM卡电压等。
AT+WCFM 商业特性管理。是否允许Wavecom特殊特性。
AT+WMIR 允许从当前存储的参数值创建定制的存储镜像。
AT+WCDP 改变旋律的缺省播放器。
AT+WMBN 设置SIM卡中的不同邮箱号码。

十三、SIM卡工具箱命令
AT+STSF 配置工具箱实用程序。
AT+STIN 工具箱指示。
AT+STGI 获得从SIM卡发来的预期命令的信息。
AT+STCR 主动提供的结果:工具箱控制反应。
AT+STGR 给出响应。允许程序或用户从主菜单上选择项目,或响应某些命令。

ASCI码指令 功能 手机回答
AT回车 握手 OK
ATE 简化显示 OK
AT+CLCC 来电显示 OK      来电话时串口输出:RING
AT+CLCC   +CLCC: 1,1,4,0,0,"05133082087",129
AT+CNMI=1,1,2 设置收到短消息提示 OK
+CMTI:“SM”,4
4表示手机内短消息数量
ATD05133082087; 拨打05133082087电话
AT+CMGL=0 读取电话上全部未读过的SMS消息
AT+CMGL=2 列出已有的短信息
AT+CMGL=4 读取全部SMS消息
AT+CMGR=X回车 读取第X条短消息
AT+CMGF=0回车 用PDU格式
AT+CMGD=X回车 删除第X条短消息

AT+CLIP=1,1 来电自动显示的指令 ERROR
来电话!   RING   +CLIP: 13306285091,129
AT+CMGS=6  发送短消息的字节数 >
0891683108503105F011000B8131032
65890F10008A90C665A4E0A597D00
3100320033 1A   结束符号
十六进制大写 +CMGS: 45
OK
第45条短信发送成功!!!!!!
AT+CMGR=1 读取第1条短信 0:未读过,新的短信息
1:已读过
第二个1表示已读
150 表示PDU数据的长度
1 表示读取第几条短信  +CMGR: 1,1,,150

GSM07.05 Function(功能)
ATE0 RESET
AT+CSMS 选择短信息服务
AT+CPMS 选择短信息内存
AT+CMGF 选择短信息格式
AT+CSCA 短信息中心地址
AT+CNMI 显示新收到的短信息
AT+CMGR 读短信息
AT+CMGS 发送短信息
AT+CMGL 列出SIM卡中短信息
AT+CMSS 从SIM内存中发短信息
AT+CMGW 向SIM内存中写入待发短信息
AT+CMGD 删除SIM内存中的短信息
AT+CSCB 选择蜂窝广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