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
问题是:当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完一个字节的数据以后,比如:ff(以16进制发送),当我把

数据改成:fe 时,我需要点击串口调试助手上的“关闭串口”按钮,然后再点击“打开串口”,

这时候才能继续通过串口助手发送这个字节的数据去控制LED的亮灭。

如果说是软件问题,我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也没效果···请教大大们····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itial.h"

uint8 temp = 0;

void init()
{
     ENLED = 0;
     AR3   = 1;
     AR2 = 1; AR1 = 1; AR0 = 0; //以上3句打开控制八个LED的“开关”
     P0 = 0xff;
     EA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M0   = 0;
     SM1   = 1;
     REN   = 1;
     TI = 0;
     RI = 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
        {
              RI = 0;
              temp = SBUF;
              P0 = temp;
         }
     }
}

网友:
应该是电脑串口的问题,串口调试助手上的“关闭串口”按钮是控制电脑打开关闭串口功能的,和下位机没有关系

网友:
用自带的下载工具上集成的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下载程序的工具自带的串口助手也一样,都需要关闭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