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单片机做红外空调编码发送的问题

楼主:
就是现在单片机发送的波形和空调遥控器发送的波形基本上是一样的,用示波器看过了,但是单片机发送的红外波形,空调没什么反应,是什么问题啊?求帮助

网友:
是不是起步的头帧出错了,高低电平反了

网友:
因为没完全一样吧,嘿嘿
我们也打算红外控制空调来着,LZ成功后教教我哟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一样说明接近成功了加油

网友:
還有记得发送波形的时候加上载波,空调的好像是38K的吧,接收头有一种是自动滤掉这个的,你接收到的是没有的

网友:
看成空间编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发送的波形和空调遥控器发送的波形
是还没有调制的波型吧
调制信号一样 还是收不到的话 就是载波不一样咯
红外好像是 38K OOK吧

网友:
这个不懂,求教程序

网友:
好久没弄红外了。

网友:
基本是个什么概念,不可以差太多
是根本不行还是时好时坏,离近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