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元件库找不到76LS07怎么办?

楼主:
Protues元件库里面找不到76LS07怎么办?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的么?我是菜鸟啊。。。。

网友A:
为什么我百度不到你说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百度不到你说的原件?……
lz说是肯定是74LS07 [ 本帖最后由 孤獨の快樂 于 2011-12-7 09:26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76LS07,是LED灯的一个驱动芯片,6路的。。。

网友:
肯定是74LS07,OC输出的6反相器,用来驱动LED是很常见的用法。

网友:
这个东西只是用来保持电压,或者避免后面电路影响前面电路电压,,根据功能,可以用一个二输入与门代替,数电要好好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听说74LS系列芯片,没听说还有76LS系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菜鸟不是问题,问题是楼主没看清数字。

网友:
呵呵,自己做原件库噻,但是技术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74LS07我知道,但是书上原理图确实是用的76LS07,绝对是没看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4LS07我知道,但是书上原理图确实是用的76LS07,绝对是没看错的。
那你确定书上没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书上当然没有错啊,咱们课程设计的书,用的是AT89S51,用的芯片都比较新,而咱们学的都是那种过时的芯片,所以Protues元件库里面也找不到,只有换其他芯片代替了,可是我数电没学好,也在这求助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如果要是有相关的教程,我倒还是有兴趣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