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接DM642问题

楼主:
准备做  但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将FPGA的输出接到DM642的 VPO/1口?    用不用加缓冲器件?    数据频率是6.75MHZ

网友:
FPGA是3.3V电平的,可以直接接到DM642上;楼主应该是接的类似摄像头的输入吧,如果是的话,时钟等信号对于DM642来说是输入,只要满足VP口的时序要求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对,我做的视频 现在有2个方案: 1.就是将原始信号(16位)直接VP0口,(不知道DM642的VP0/VP1的端口是否好引线)2.接GPIO口  读到SDRAM里      现在等DM642板子到了,面临连线的问题

网友:
电平一样是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