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内的判断条件 可以用 | 和 & 么?

楼主:
always @ (posedge clk_1hz)
if(!(sec1^8'h59) | turn&(!m))
begin
 sec1<=0;
  if(!(turn&(!m))) minclk<=1;

.................................
................................
...............................
...............................
................................
.............................

谁能告诉我 这里if内的 判断条件 应该是逻辑运算吧?===》》》        ||    &&      与  |   &  有什么区别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判断的    ?   我理解 是 当 sec1 ==8‘59 或者  turn&(!m)==1 执行这个条件  (turn==1且m==0)

求大神指教!!!
.............................

网友:
条件中用||  &&, 赋值中用 |  &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 是逻辑运算符 e.g  1&&0=0 , 1||0=1  , !1=0.
注意:1.若一个数a有8位.当a为全0,即a=8‘b00000000时为0,其他为1.
           2.如果a为x或z,则逻辑运算的结果为不定态x。
      3.逻辑运算的结果为1位。

          rega=’b1010
                  regb=’b1101
位运算符:~    //取反   ~rega=‘b0101;
          &    //按位与  rega®b='b1000;
          |     //按位或   rega|regb='b1111;
          ^    //按位异或 rega^regb='b0111;
          ~^  //按位同或 rega~^regb='b1000;
位运算符关键在于 按位 运算。
引用 《verilg 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 夏老师的书 可以看看。

网友:
基本语法,学习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