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娱乐帖:哪位给大家算算铁电的寿命?

楼主:
铁电的读过程中也包括写过程的。

有一定的次数吧,好像是100万亿次?

所以哪位给大家弄一个特例,给大家比较明了详细地算一算最坏情况下的CPU使用寿命?

主要是以前看到过有怀疑铁电寿命的帖子

网友:
寿命计算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公司能闹这样的笑话?
主要是给大家计算一下,例如一年多少秒之类的

网友:
怎么个计算标准呢?

网友:
没什么意义,没法确定MCU运行时对FRAM的操作频率,TI其中一系列MCU只有FRAM,连RAM都没有,所以基本上大家就不要去考虑那个寿命了。

网友:
极端情况就是最高工作频率下循环读一个地址呀

网友:
你读地址不会造成存储器损坏的,主要是写。
你按照8M,16M的频率,单字节写去计算嘛,不过这个基本没任何意义,因为没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
铁电的写次数无限,这一点与Flash、EEPROM等不同,铁电的读次数有限,但即使如此,寿命也可以满足产品的正常寿命周期。至于计算,会换算时间单位就应该会自己计算了,小学程度的算术。

网友:
8楼,铁电读过程中有重写的过程

上午看网络讲座吉时利仪器公司关于非易失性存储器测量的,说一般的铁电寿命是100亿次
如果是100亿次,可能可以测试一段时间就有结果吧?在ram中运行读Fram一个地址值赋给那个评估板的那几个LED,多一段长时间看LED的情况。

我没算,哪位仔细算一下,说不定真可能可以有必要写个测试程序放在那里测试呢

网友:
有什么意义么,一套系统的寿命要看其中最短板的器件,而不是铁电储存器

网友:
晕死

你25M时钟频率,以8M的速率读一个Fram地址的值,有不一样就记录在ram里并通过LED指示出来

反正那个MSP-EXP430FR5739放着也是放着,如果是100亿次,也不必多少天可能就有结果,当然如果是100万亿次,那可超过100年的,虽然德州自然不会瞎吹牛的,但是毕竟是新东西,人家说什么你就会一点不顾虑地用?

网友:
个人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还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尽快入门MSP430FRXX去比较好!

网友:
回家好好算算,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