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Linux里面通过C语言程序了,输出嘟嘟的报警声???

楼主:
在做一个网络传输的项目,功能是在收到网络消息的时候,在屏幕上面打印出消息的同时,可以听到报警提示的声音。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播放声音片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声音片段就OK了!

我比较好奇计算器主板上的故障检测用到的蜂鸣器可不可以通过编程驱动的,还是只能限制在BIOS里才能用的。

网友:
好像是按键ctrl+G可以实现,但是不自动怎么在C语言里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