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的IC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计划用单电源5V得到正负15V的电压,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否有这样的芯片可以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你要多大啊 这种升压 最多输出也就几百个毫安吧 你可以看看TI的产品

网友:
我这边的芯片应该可以做到你的需求,可以加我Q了解下你的需求呀,q281380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