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访问高地址区间(大于0xFFFF)

楼主:
由430的结构图看出,地址总线MAB为16位的,寻址空间最大为64k,有些片子的内部Flash大于64k,高于这个地址的区间是如何访问的,基于什么原理?谢谢各位!

网友:
1. 在IAR 的集成开发环境中.选中你的工程,右键,点options,
2. 在Target 页面中,Data Model选项,4选中Medium或Large,
3. 解释:
   - 选中SMALL只能访问64K以内的空间,以外的空间只能有内部函数访问
  - 选中Medium 可以访问1M以内的空间
  - 选中Large可以访问全部空间

QQ: 906411450
TRIOTN.ZHANG

网友:
64k以上flash的是20位

网友:
可以参考flash的框图,以256-KB Flash Memory Segments 为例,是有4个64kb的bank组成。通过设置标志位来访问不同的seg区

网友:
好的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高手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