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8X8LED 点阵引脚怎么焊接才能组成16X16点阵

楼主:
如题

网友:
哦也。。我也在做这个。
我是这么连接的
四个点阵按照1234田子排开
上面是12.下面是34
12的行接一起,34的行接一起
然后13的列接一起。24的列接一起。。

网友:
管脚相同连接一起

网友:
用芯片驱动的 595????

网友:
我们用的是595驱动,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好方法

网友:
要是做实验我看别了,一堆线好麻烦,有16*16的模块买个好了

网友:
可以自己布一个转接板,然后做出来,也挺不错的

网友:
可以自己布一个转接板,然后做出来,也挺不错的

可以自己布一个转接板,然后做出来,也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