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用什么仿真器呢?,不太好使

楼主:
大家好,我的开发板下载程序后不好使(IAR显示可以下载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我的开发板芯片是5438,仿真器的型号是UIF V 2.1,IAR型号是4.21。

网友:
各位大侠,赶紧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UIF2.1 支持MSP5438,
不知道你所说的不好使是指什么?是指不运行程序吗?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是否正确.
另外,IAR最新版本是5.41..

网友:
下载后不好使具体是什么状态呢?
调试器的固件和用的IAR版本是不是对应?
我用UIF的调试器调试过5438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使是指程序跑步起来还是其他的,下载过程中有没有弹出一些提醒之类的。最好能够描述最清晰的状态帮助你解答。目前可以肯定是UIF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