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ga显示图片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我用FPGA vga显示图片,我现在就能显示8色图片,现在想显示24位真彩色图片,要进行DA转换,请问要怎么做啊?

网友:
这个就要写一个LCD驱动模块,然后把存储在SDRAM中的图片数据读写到LCD中。用一个图片转换软件转换成.TXT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你这是用的LCD显示啊,我要用的是vga显示。请指教

网友:
8位的我都不会啊

网友:
看看VGA协议呀

网友:
恩,先看协议,把所要的数据给VGA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vga时序我已经写出来了,关键是现在我只能显示8种颜色的图片,我想显示更多种颜色的图片信息,将图片数据串行的输入到vga要怎么操作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你在RGB的输入端加响应的DA

网友:
就是混色哦,不知对否?

网友:
有那中vga控制芯片的啊,8*3位数字信号输入,然后有3路的模拟信号出来。

网友:
将图片存于SD卡,用STM32读取送到FPGA然后写到SDRAM,再送到DA芯片(ADV7123)输出给VGA。

网友:
需要加一个高速DAC模块。因为VGA接口给显示器的是模拟信号,需要将FPGA输出的RGB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这个DAC模块要根据你的显示器参数选择,速度一般会达到100MPS~200MPS。需要高频时钟驱动,所以不是很容易做。

网友:
RGB三通道各8位,组成24位数字真彩,再用ADV7123进行DA,中间要混色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件电路得支持啊,2^8=256,下面这个是256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