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远程遥控器的设计

楼主:
大家好,我做的设计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远程”遥控器的设计,我画了个框图(如图所示),请朋友们帮我看看可行性,能否实现(经济方面可不用考虑)。
我的基本思路是用两个GSM模块:通过单片机A键盘输入指令,发送给GSM模块1,GSM模块1接收后发送到GSM模块2,GSM模块2再将接收到的指令发送给单片机B,单片机B再控制被控设备,最后,再把状态传回到遥控器。谢谢!
希望会的朋友们联系我的QQ:457620338,谢谢!本人菜鸟,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框图

框图

网友: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追求实时性的手段依次为:语音通道DTMF控制、GPRS数传控制、SMS控制,成本方面,数据量大的话,GPRS最低,SMS适合小数据量,语音通道则最贵。

网友:

GSM模块很贵吧。。。就是为了做远程遥控器不划算
如果只是为了远程遥控,可以考虑一下用红外(个人建议)~

网友:
只做个很简单的设计,能发短信就可以了。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我的QQ是:312611911(加时注明:GSM,谢~),希望不吝赐教,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
xiangfa 想法挺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