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F417板子的制作体会

楼主:
一直以来在论坛发帖不多,这两天做了一块stm32f4的板子,想大家对此也比较关注,特意把我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下。

MCU:STM32F417ZGT6(144pin)

1、stm32f4与stm32f1的引脚区别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我初略的看了下stm32f417zg与stm32f103 144pin的引脚布局,大体上一样。我最初的愿望是板子能兼容stm32F103和stm32f4.
但是还是有几个小小的区别。
          STM32F103      STM32F4XX
pin30     VSSA           VDD
PIN31     VREF-         VSSA
PIN32     VREF+         VREF+
PIN33     VDDA          VDDA

PIN71      vss_1        VCAP_1
PIN106     NC            VCAP_2
   1) 在stm32F103的pin30是VSSA,应该接模拟地,而STM32F417 Pin30为VDD,应该接电源。这是一个差别,需要特别注意,否则电源和地短路,麻烦就大了
   2) stm32f103 pin71是地。但是在stm32F4上,为VCAP_1,这个引脚需可以悬空,或者用一个0.2UF的电容与VCC隔离起来。如果直接接地,芯片不工作,
       这个需要注意

2 调试环境说明:
2.1编译器:IAR6.3
IAR从6.21版本开始支持STM32F4系列芯片,但是如果需要支持stm32f4xx,还需要安装一个service pack6.21.2。
以下为官方说明:
3.EWARM service pack 6.21.2
This service pack corrects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the 6.20.1 release and adds
support for new devices. See the release notes for further details.
New devices in this service pack:
• Freescale MC13260
• Nuvoton M051, Mini51, Nano100, NUC122
• NXP LPC12D27
• ST SPEAr600, STM32F405RG, STM32F405VG, TM32F405ZG, STM32F407IE,
STM32F407IG, STM32F407VE, STM32F407VG, STM32F407ZE,
TM32F407ZG, STM32F415RG, STM32F415VG, STM32F415ZG,
STM32F417IE, STM32F417IG, TM32F417VE, STM32F417VG, STM32F417ZE,
STM32F417ZG
• Toshiba TMPM341FYXBG
本次调试直接采用IAR6.30版本的软件。

我在一个群里找到一个IAR6.3 破_解的key,先在论坛公布,需要对大家有帮助。

InstallSerial: 5930-431-666-3759
Key:
PQ0DQREYHSI8G9NPJNPPODONHP3VTRK62YYHN7I7DNAULCPL1B2W585Z106OSXHR967TR1TI7ZHG81UM59UUTC9Q2L8ERUGJFJSTBH0CWQIYH5HO5SYERAVLZGRAQ5J5CC400TAYDEA5XESFAEHSYZOOKG3LWN2FHUZDL4W1K2BV21MUDUPLOLT# "EWARM" version "2.1_WIN", no expiration date, exclusive

2.2仿真器:JLINK V7 (cepark的jlink仿真器)
JLINK从JLinkARM_V436开始支持stm32f4xx,segger官方最新的驱动为JLinkARM_V439a。使用最新版本的驱动,JLink可以用来调试stm32f4xxx。

网友:
为了stm32f4芯片太贵,又不好买.做了一个lqfp转DIP的转接板,方便插拔,循环利用。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pcb上焊接芯片。 今天在板上做一个流水灯是实验

网友:
内附说明,自动批处理保证好用!

6.3专用破解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soso的支持。

我之前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使用stm32f4前没有仔细看清楚stm32f4的datasheet。

stm32f4与F1和F2系列在电源方面的设计有点差异,为了让F4板子能兼容F1和F2系列,可以通过使用几个0欧姆的电阻作为跳线,选择电源是设置。具体可以看datasheet的 第二节。

希望大家不要犯一样的错误,呵呵

网友:
很详细的经验分享。

网友:
每下必回!!!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

网友:
M4zailai再来支持下

网友:
LZ分享一下原理图,我也准备花一块M4的板子,学习学习,求指导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
每下必回!!!

网友:
根据datasheet,VCAP_1 应该是跟VSS也就是GND通过2.2uF的隔离吧?

网友:
学习了  准备用M4做一个试验板子

网友:
以前没碰过ARM,现在正在学习STM32F407,求指导!!

网友:
stm32f407资料太少了

网友:
高手,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