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PGA显示数字图片?

楼主:
怎么用FPGA显示数字图片?请教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想表达这样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你用FPGA作为CPU,怎样在屏上显示一幅图片,是吗?需要知道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显示一幅bmp灰度图片,能给点帮助吗?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VGA显示的原理,然后用FPGA实现。你可以做一个rom将你要显示的图片的数据放进去。然后显示时取出来。引脚锁定好就能在显示器上显示了。具体你可以参看《FPGA数字逻辑设计教程---Verilog》,其中有VGA显示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