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画简单板子出现问题 焊接好之后不能下载

楼主:
   自己画了一个做课设的板子  主控芯片是TI的LM3S811, 自己原来有一块811的开发板, 板子回来之后焊接了第一块,不能下载,以为是自己焊得不是很好,又仔细焊接了第二块,结果还是一样,自己测试电源打压正常、晶振起振、复位键正常、J-TAG口连接无错误

  下面是下载时候的提示:

附件中是PCB和原理图  还有参考得原理图  电路基本没有变化

另看到网上有说新出厂的芯片关于BOOTLOADER的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一下原理图,没有问题啊。和 Bootloader 也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PCB得问题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下载?

网友: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图额。。。

网友:
你能擦除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M3-LIN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我也看不到了  等下我弄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画串口呢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图片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啊  图片又挂了

网友:
楼主将图片下载到本地再上传吧,要不然大家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 哈哈

网友:
和bootloader没关系!
Jtag的4条线全部上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上拉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 XP 还是 Win7,Win7 建议安装较新的 Keil.
插上板子后,检查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正确安装了 Stellaris ICDI 或者其他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式WIN7   开发板就能正常下载程序   应该不是那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