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9B96板子下载有问题,求助

楼主:
 新作的9B96板子,用ULINK下载的时候,提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s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1.Project->Option...->Debug->use:Settings
2.将Max JTAG clock 降低 试一下

网友:
如果还不行,详细介绍下你的开发环境。如果是KEIL,更新到4.22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
9B96是C3版本的,KEIL是4.21的,仿真器是ULINK2,固件已经升级,按照2楼的方法,无效,任然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有些时候,模式也得查一下。

网友:
刚下载了个MDK4.22,从新编译,下载,还是原来的哪个提示。

网友:
1.打开你的KEIL环境,打开你的工具设置窗口,
2. 把flash Download 的窗口贴出来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