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fr5739实验板上面的热敏电阻资料

楼主:
热敏电阻资料~~~谢谢了~~或者有谁知道他的型号,特性,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板上的电阻型号我也没找到,附件中有些热敏电阻的资料,兴许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您不是有一个实验板资料总结么~希望你把这个资料也放进去吧,方便大家查找,还有那个加速度传感器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