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何通过430编程把数据包往电脑上发送?(用网线而不是串口)

楼主:
问题补充:总的结构为:430单片机(F5438)——>ENC28J60(以太网控制芯片)——>网口——>电脑(用来测试传输速度)。谢谢了

网友:
首先要充分理解网络接口芯片的使用和操作方法,430的资源不足以流畅的运行包含网络协议在内的大型嵌入式操作系统,通常只能自行编写网络底层协议或在吃透操作系统的前提下进行大幅裁剪移植,但不论怎样,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任何器件都有其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再好的器件也发挥不出其优势,楼主的技术方案选择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非要用430,去买现成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模块上板载控制器,430的资源可以空余出來做你需要用它做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可以用DSP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用DSP实现吗?

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网口,那么chunyang的方法是很好的。
DSP去做网络协议栈也不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
好的回头研究
春阳大哥就是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有这样的程序吗?老师说用的是UDP协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有这样的程序吗?老师说用的是UDP协议?谢谢了

这个还真有,ARM上还挺多

网友:
关键是看你具体的应用了,可以考虑下换个平台
TI的CortexM3不错,集成了MAC+PHY

网友:
需要使用简化的协议

自己原来也捣腾过,在网上查询到的资料说是要使用简化的协议,另外,ENC28J60只是10M,你到淘宝可以搜索到更好的10/100的,因为你想在网络上使用,现在网络上交换机一般都是这个速度自适应的,自己瞎说,请别介意,自己原来没有弄成功,你到时候成功了ywb888@sohu.com,教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研究时的c语言程序还有吗?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编430的UDP程序和电脑连起来发送数据。。。zzxhrbeu@126.com

网友:
求答复!!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