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模式的推出问题!

楼主: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按键长按5s以后,我给LEDOnOff一个SWITCHOFF的值,SWITCHOFF是定义的枚举类型,然后执行下面的程序进入休眠模式,可是再通过按键无法唤醒系统,请问下是为什么呢?(最下面是port的中断程序)

void Task_LEDonoff(void)
{
  switch(LEDOnOff)
  {
  default: break;
  case HOLD:
    break;
  case SWITCHON:
    P1SEL |= 0x0c;
    P1DIR |= 0x1c;
    P1OUT |= 0x10;
    LEDOnOff = HOLD;
    break;
  case SWITCHOFF:
    P1SEL &=~ 0x0c;
    P1DIR &=~ 0x1c;
    P1OUT &=~ 0x10;
    _BIS_SR(LPM1_bits);
    break;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_BIC_SR_IRQ(LPM1_bits);

  Task_Delay(10);
  if(!(0x01&P1IN))                  // Debouncing
  {
    if((ToggleValue != CHANGEMODE))
    {
      TBCTL |= TBCLR;
      TBCTL = TBSSEL0 + MC0;        // ACLK=32768Hz,
      TBCCTL0 = CCIE;
      TBCCR0 = 3277;                // Fixed time = 0.1s
      SwitchAction = ACTION;
    }
  }

  P1IFG &=~ 0x01;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请问有没有某个管脚动作是可以直接退出低耗电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有没有某个管脚动作是可以直接退出低耗电模式的?

可以用IO口中断推出LPM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有I/O口中断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而且在中断中也设置了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指令,但是程序运行不行,停下来看程序也是一直都在_BIS_SR(LPM1_bits);下一条,请教大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有I/O口中断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而且在中断中也设置了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指令,但是程序运行不行,停下来看程序也是一直都在_BIS_SR(LPM1_bits);下一条,请教大神了!

有没有试下把断点设置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比较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是很短的,看能不能进到ISR中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按键长按5s以后,我给LEDOnOff一个SWITCHOFF的值,SWITCHOFF是定义的枚举类型,然后执行下面的程序进入休眠模式,可是再通过按键无法唤醒系统,请问下是为什么呢?(最下面是port的中断程序)&nbs ...

从你给出的代码中未发现你开中断,不知道是否在其他位置开中断了。
没有中断何来唤醒?

网友:
只要有中断,就能唤醒CPU。
一般是在While(1)中设置CPU的LPM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Task_Initialsys()子程,里面有设置开I/O中断和开总中断。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在I/O中断里设置断点,但是每次我设置断点,调试的话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取消断点,连续执行程序的时候,系统就一直死在我下面标出来的地方,应该是_BIS_SR(LPM1_bits)指令之后!
请教大神,这是为什么呢?
void Task_LEDonoff(void)
{
  switch(LEDOnOff)
  {
  default: break;
  case HOLD:
    break;
  case SWITCHON:
    P1SEL |= 0x0c;
    P1DIR |= 0x1c;
    P1OUT |= 0x10;
    LEDOnOff = HOLD;
    break;
  case SWITCHOFF:
    P1SEL &=~ 0x0c;
    P1DIR &=~ 0x1c;
    P1OUT &=~ 0x10;
    _BIS_SR(LPM1_bits);
    break;
  }
}----------------------------------> 系统死在这里。。。

网友:
_BIS_SR(LPM1_bits);这一句的时候就进入低功耗了,CPU就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理论上I/O中断可以唤醒CPU, 进入中断程序,设置退出低功耗,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吧?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_BIC_SR_IRQ(LPM1_bits); ---> 退出低功耗

  Task_Delay(10);
  if(!(0x01&P1IN))                  // Debouncing
  {
    if((ToggleValue != CHANGEMODE))
    {
      TBCTL |= TBCLR;
      TBCTL = TBSSEL0 + MC0;        // ACLK=32768Hz,
      TBCCTL0 = CCIE;
      TBCCR0 = 3277;                // Fixed time = 0.1s
      SwitchAction = ACTION;
    }
  }

  P1IFG &=~ 0x0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啊,如果我把_BIS_SR(LPM1_bits);下在I/O中断程序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出现什么比较严重无法避免的设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