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系统

楼主:
我用万用板 焊了一个51的最小系统 下载简单的程序(跑马灯)没问题,但是我想控制舵机就不行。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啊 是有干扰吗?

网友:
控制舵机不只是需要单片机的,一般的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是有限的,无法驱动电机,要加驱动的,有专用的芯片,也可以用三极管自己搭,建议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