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USB

楼主:
MSP430的5系列和6系列,都支持USB,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还没有用过带USB的430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呢??给个建议

网友:
MSP430FF55XX的USB挺好用的,
TI有完整的库文件。
另外,选MCU主要看你的应用,选择最合适的应用的芯片。我个人认为只有合适不合适,没有好用不好用。
先分析你的应用需求吧。

网友:
看明白了器件手册就好用。

网友:
我对楼上2位的看法略有不同。

好不好用,跟需求没多大关系,跟手册也没什么关系吧。好用不好用跟芯片的设计以及架构,还有指令集有关系吧!当然我的承认需求对产品开发是很重要的,看懂手册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