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EKK出问题了, 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
有几天了 我的EKK 利用板载下载器不能烧程序了,插入USB弹出一个无法识别的系统框

打开设备管理器后 看到一个unknown设备,当然,取出USB线这行提示就会消失的。

于是我就查看了这个设备连接的详细信息,发现VID PID均为0,也就是读不出这个设备的相关信息

这是什么情况呢?驱动早装好了的  之前还下载了程序 一切正常的

 不了解啊  请高手帮忙分析  谢了

网友:
EKK板子上的仿真器是用LM3S3601做的,可能芯片的代码被擦除了。你只能找个代码烧进去。

网友:
是电脑里的驱动问题还是601的问题呢?

D5会闪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D5不闪 也没有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提供编程代码?哪儿可以下载呢? 3601里面是不是有bootloader 可以直接用USB下载 ?

网友:
不提供,无法更换,建议使用JLINK V8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连接板子后,设备管理器里边没有枚举出 Stellaris ICDI,那就说明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有可能是 3601 本身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把 3601 里边的程序擦除掉吧。
如果真的擦除了,该怎么恢复呢?
目前我还没看到恢复的办法。

网友:
今天确认了,TI不提供固件,你只能换个外部的仿真器了

网友:
xuexi l 学习了 M4玩的人不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