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网关关闭后如何再自动组网呢

楼主:
各位大侠,刚刚玩zigbee,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实现的功能是网关开启,然后各路由开启自动加入网络。

但是这个时候网关重启,原来的路由就不会和网关通信,如何在网关重启后再次建立网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协调器重启会重新扫描网络,默认情况会建立一个新的网络。打开nv_init和nv_restore编译选项再试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现在正对nv进行研究,以后有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一下,如果协调器关闭,原有网络还可以继续工作吗?如果可以的话,此时有新节点加入,如何加入?

网友:
能,我理解的是协调器负责建网,在他建立网络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路由器了;协调器和路由器负责网络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