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电路的储能电容值怎么确定?

楼主:
 求大神指教啊?非常急。。。。。。

网友:
与你所需要保持的时间有关。容量越大,电容器漏电电阻越小、检测电路的输入电阻越大则效果越好。

峰值保持器的保持电容的参数要选择漏电极低损耗极小滴,比如采用CBB系电容器。峰值保持器的输出端所接的下一级电路的输入电阻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