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我烧写完CPLD程序后,电路突然变大,成了100多mA,但显示程序烧写成功,连上电路后,工作电流也高于正常值20多mA,想知道是CPLD被烧坏了么,可是电路工作正常,除了电流有些大以外,上电,触发,采样什么的都正常。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cpld有程序了   工作的时候电流肯定会变大

网友:
检查下是否将没用到的管脚设为输入三态了,CPLD管脚的输出电流可以到几个mA或十几mA,看看是不是有的管脚用到这个驱动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成三态就会用到驱动电流么?

网友:
肯定有CPLD驱动输出了,驱动电阻较小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电阻是?

网友:
是说没有用到的管脚最好设为输入三态

网友:
可以用软件中的设置,把不用的管脚的状态设置为三态,这样就会避免您出现的这种状态,驱动电阻问题,应该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