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2793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
刚画好的LM3S2793板子,结果烧了一两次程序后,就在也 烧不进去了,换了芯片也不行,上电烧也不行,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指个明路,不甚感激……
图片是报错的内容,一个是用JLINK烧,一个是用KEIL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锁住了,用 LM Flash Programer 解锁看看。不知道用 U_Link 能不能解锁。

网友:
Jtag的4跳线全部上拉,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时候烧不进去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安装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的确JTAG口是已经全部上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的确JTAG口是已经全部上拉了,……

上拉后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们

网友:
请问各位开发过LM3S2793朋友,都用什么仿真器和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