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改icf文件后,UCOSII就跑飞了?

楼主:
默认是
//
// Define a region for the on-chip flash.
//
define region FLASH = mem:[from 0x00000000 to 0x0003ffff];

当我把上述区域修改成 mem:[from 0x00001000 to 0x0003ffff]后,程序下载后即飞掉。
这里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需要修改os的什么文件才能避免跑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是//// Define a region for the on-chip flash.//define region FLASH = mem:[from 0x00000000 to 0x0003ffff];当我把上述区域修改成 mem:[from 0x00001000 to 0x0003ffff]后,程序下载后即飞掉。这里面是 ...

MCU上电后,都从默认的地址开始执行。你把程序生成到0x00001000,得在MCU默认的程序起始地址加一个跳转语句到你的0x00001000。

可以参考一下StellarisWare的Bootloader例程,里面Bootloarder是把应用程序的地址搬到了0x1000或者0x800开始执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说的得。
你把 UCOS 的程序下载到 0x1000 后,在0x0 ~ox1000 之间一定要有代码跳转到 0x1000.

网友:
原来是这样,那应该也是在汇编文件里面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下 Bootloader 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StellarisWare的Bootloader例程,里面Bootloarder是把应用程序的地址搬到了0x1000或者0x800开始执行的。 ...

我好像记得Bootloader是从0x00000000开始执行的啊(icf文件没有偏移),要下载的程序icf是有0x1000偏移的?
如果偏移了0x1000,是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要偏移0x1000?

我目前只在ports文件夹内找到跟地址有关的语句,但是修改后还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