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库API改了?

楼主:
版本为8264的Stellaris库中一些API函数和以前的版本怎么不一样了?如:ROM_SysCtlClockSet(……);怎么多了一个ROM的标识?

网友:
没改,这个是在ROM中运行,就是自带的库

集成在ROM中的,这样省点空间

网友:
楼上正解!看一下相关的ROM User's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在ROM中的,这样省点空间

bingo,M3的部分芯片是不支持ROM库的。

同时,我也有个疑问,StellarisWare的版本更新,岂不是不能更新ROM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 MAP_ 前缀,这个是可以在有无 ROM 中兼容的,有 ROM 就用 ROM,没有 ROM 就存在 FLASH 中。
StellarisWare 软件库底层写的很稳定很成熟,都是些寄存器操作,更新大部分都是应用层的更新,对底层驱动影响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 MAP_ 前缀,这个是可以在有无 ROM 中兼容的,有 ROM 就用 ROM,没有 ROM 就存在 FLASH 中。 StellarisWare 软件库底层写的很稳定很成熟,都是些寄存器操作,更新大部分都是应用层的更新,对底层驱动影响不大 ...

good: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