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题目,大家讨论一下方案?

楼主:
需求是:
做一个电源管理模块管理一个终端设备,该设备每天运行5分种(也就是说定时23小55分钟唤醒),

唤醒后将该设备本身的电池电量采集再通过AD转换,通过UART发送给上位机!

后面我也贴出来一些方案,大家帮忙提些建议,大家先提点方案一块讨论!

网友A:
LaunchPad就可以,定时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timerA产生一个短的定时,累加到23H55分,平时低功耗休眠,到时唤醒,AD转换,串口上传到PC,清定时数据,继续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就可以,定时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timerA产生一个短的定时,累加到23H55分,平时低功耗休眠,到时唤醒,AD转换,串口上传到PC,清定时数据,继续休眠

对,功耗低,建议使用外接32KHz晶振好一点,定时精确点。内部振荡器误差比较大。

网友:
说起来 做起感觉不容易啊

网友:
要准到23点55我比较倾向于使用外置的时钟芯片,然后再那个时间唤醒MSP430

网友:
计时24小时精度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