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不准可能是受什么干扰

楼主:
ADC输入较大时,输出的数字值正确,但当输入较小时,输出就不对了,越接近零,错误越大。

芯片应该没问题,可能是layout的影响,哪些情况会出现这种干扰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基准电源不准 layout如果干扰元件多 尽量绕开 比如变压器 功率电感 继电器之类的东西,用示波器看看基准 是不是很飘 换个好点的基准 一般TL431就能出2.5和5没记错的话能到1%

网友:
基准电影准不准被

网友:
太多可能了
基准电压
地线噪声
电源波动
输入引线的电磁感应
.................

网友:
用示波器看,基准电压和电源都稳,输入对地也稳,而且通过decoupling,采样时也没有大压降。我看许多材料中,用ADC时在信号和输入之间都还加buffer一类的元件,这个具体起什么作用,非常必要吗?

网友:
输入信号稳时,还需要加这个驱动吗?

网友:
因为ADC低输入阻抗,都要加前级驱动,但奇怪的是信号未见异常,是芯片内部出现异常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AD片子啊,是内部集成基准参考源么?如果不是,应该是基准源电压没测准,再者你先把输入接地,然后读到的值作为零点,每次都减去这个数,看看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行,应该是片子的毛病,以前我也碰到过,偏差是线性增加的,换个片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