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DIY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的是什么工具?

楼主:
当你DIY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的是什么工具?

电源?示波器?万用表?电烙铁?热风枪?吸锡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考虑我们要不要做个团购

网友:
可能的话,这个绝对支持!!
尤其是示波器,万用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是比较贵的。你想要什么样的?我看中了一款usbee AX pro 可以做逻辑分析仪,也可以做示波器。

网友:
虚拟示波器是吧,呵呵,这个估计也便宜不了,不知道DIY板块的数字示波器搞的怎么样了,版主可以打听一下啊

网友:
万用表 可以组织 便宜的就胜利 贵的fluke和优得力

网友:
拆芯片的时候热风枪太重要了

网友:
是啊。很需要。但是大家会自己买放在家吗?

网友:
示波器,但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我们要不要做个团购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示波器想买个好用的可不便宜啊,自己玩还是算了吧

前阵子买了个万用表,才24,精度就不能要求太高了,不过一般也就大体测测,不要求很高的精度,感觉还不错

其实一直想买个焊台的,不过也没找到合适的,我同学买过一个,体积很小,跟笔记本电源差不多大,用起来挺方便的
看看能不能组织团个焊台,嘿嘿

网友:
这些我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有也不能发这么多啊

网友:
示波器,稳压电源,恒温烙铁,热风枪,每一个都很贵啊。

网友:
必须是示波器啊 这个买不起啊

网友:
最小工具集合为:
一把好的电烙铁,不要图省钱,上白光一次性到位;
一把好的剪钳,同样不要图省钱,要一次性到位,贝印等品牌优选;
一套好的起子、镊子,要高质量的;
数字万用表,中档的就可以了。

其它的根据需要选配即可。

网友:
支持一个!部分工具可以考虑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