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初学者的疑问

楼主:
大侠 们,我想请问一下,用C语言 编写一个让RC0口点亮一个发光管的程序怎么写?
#include <16f630.h>
delay(int x)
{
 int a,b;
 for(a=x;a>0;a--)
  for(b=101;b>0;b--);
}
void main()
{
  while(1)
 {
  SET_TRIS_c(0);
  OUTPUT_c(0X01);
  delay(1000);
 }

}
我这样写的 ,然后用proteus仿真就是不能亮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顶起来,还在找什么原因

网友:
标题

这样写,编译能用过?
  SET_TRIS_c(0);
  OUTPUT_c(0X01);
这两个函数呢?
你是怎么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IC好象不带这样写的吧?或者你前面定义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写的,用的编译器是cscc,支持这种C语言的写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picc 这个写法没见过啊

网友:
这个是我用的编译器的写法cscc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  我用了个#fuse 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 人家用的是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