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中怎么使用sharefolder

楼主:
在虚拟机中安装了vmtools ,在虚拟机设置里也添加了共享文件夹,而且也在虚拟机linux中运行了vmware-config-tools.pl,但是我设置的那个文件夹似乎还是没有和windows7实现直接共享,无论在哪个系统中的共享文件夹中有什么操作,另一个系统的共享文件夹中都没有任何反应…………请高手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虚拟机中安装了vmtools ,在虚拟机设置里也添加了共享文件夹,而且也在虚拟机linux中运行了vmware-config-tools.pl,但是我设置的那个文件夹似乎还是没有和windows7实现直接共享,无论在哪个系统中的共享文件夹中有 ...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2989&page=1&fromuid=194149#pid341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