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想做个遥控小车,需要些什么..?

楼主:
我想做个遥控小车,能前进,能后退,能左转,能右转即可..
暂不考虑控制速度..(其实不知道难不难,不难就加进去..)
动力应该是电动,不是油动..(以后再弄油动了..)

我是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学了C,物理,电路,模电,数电,微机,电机等..
会用51单片机..(至少写程序控制开发板上的LED,数码管,点阵,LCD,矩阵键盘,蜂鸣器,直流电机什么的都没问题..)
前些日子做课程设计刚用一堆芯片焊了个数字钟出来,所以看电路,布线,焊电路还是可以的..

我想问问我还应该再学点什么..理论方面的..
比如怎么遥控..怎么用单片机驱动转向..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物理上的东西,我还需要些什么呢..
比如控制转向的那个东东叫什么呢..遥控的接收电路和发射电路是要自己做么..等等等等..

虚心求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遥控的话,简单的就用红外,不过在室外就不好办了,所以还是推荐用射频控制
控制电机的话,可以用驱动芯片的,例如L298N、L9110什么的,很多呢 控制转向,直接左车轮前进右车轮后退,就是右转了

网友:
你是想要红外还是RF呢  还要电机驱动芯片或者驱动电路的选择
芯片的选择等

网友:
市场上卖的那种遥控车是最简单的方案了,用的芯片是RX-2和TX-2,射频的。买一个拆了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全部自己做的话就像楼上两位说的,选择合适的芯片加上单片机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要什么样子的,看你的成本估计。。。。。有什么问题来问。。。 你要准备电池最好是锂电池,然后你需要h桥驱动电路,车体不建议买淘宝的车体,建议你买玩具车的车体改有电池和车体才3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可以求个联系方式么,qq就好了。本人通信大三,现在有个课题是这方面的,但是目前拿430没一点办法,求点方向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