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足机器人的制作相关资料,谢谢哈!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四足机器人的行走方式

网友:
你说的四足机器人是不是四个轮子的那种啊,说白了就是智能小车?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东西,一般有这么几个方式行走,一种是舵机加驱动电机的,一般采用后轮驱动,舵机控制前轮转向以控制方向,就和普通的后驱汽车一样,结构和控制都比较简单,但功能受到一定限制,比如不能原地转向。再一种就是左右驱动的,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左右两边的轮子,可以原地转弯,和履带式的坦克,挖土机一样,这样的结构在直行的时候需要保证两个电机的速度一直,否则不能走直线,控制起来相对比较麻烦。再复杂的也有,就是用四个电机分别控制四个轮子了,优点是控制起来更灵活了,缺点是控制起来更复杂了,普通的直流电机好像很难胜任,我还没见过这样玩的。
至于电机的控制,一般都是采用普通的直流电机,使用H桥或者H桥芯片控制。详细你根据这些信息能够找到比较详细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回来就好了,我在准备期末 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