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多路控制,每路定时15分钟灯闪烁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uchar x)
{
        uchar i,j; //¶¨Òå2¸öÎÞ·ûºÅÕûÐͱäÁ¿¡£
        for(i=x;i>0;i--) //ͨ¹ýÈí·Â¹Û²ìµÃÖª
        for(j=100;j>0;j--); //´Ë´¦ÑÓʱ1S
}
void main()
{
        P0 = 0xff;   // À­¸ßP0£¬×¼±¸½ÓÊÕÊäÈë
        P1 = 0x00;   // P1ĬÈÏΪȫ0
        P2 = 0x00;   // P2ĬÈÏΪȫ0

while(1)
{switch(P0)
       {case 1 : {P0=0xfe;P1=0x01;
                         delay(2000);
                                           while(1)
                                            {P1=0x01;
                                                 delay(500)        ;
                                                   P1=0x00;
                                                   delay(500) ;
                                                }  ;
                                         break;}
        case 2  : {P0=0xfd;P1=0x02;
                                delay(1000);
                                           while(1)
                                            {P1=0x02;
                                                 delay(500);
                                                   P1=0x00;
                                                   delay(100) ;
                                                } ;
                break;}
        case 3 : {P0=0xfb;P1=0x04;
                                           delay(1000);
                                           while(1)
                                            {P1=0x04;
                                                 delay(100);
                                                  P1=0x00;
                                                   delay(100) ;
                                                };
                break;}
        case 4: {P0=0xf7;P1=0x08;
                                                delay(1000);
                                           while(1)
                                            {P1=0x08;
                                                 delay(100);
                                                  P1=0x00;
                                                   delay(100);
                                                } ;
                break;}
        case 0xef: {P1=0x10;
                                          delay(1000);
                                           while(1)
                                            {P1=0x10;;
                                                 delay(100);
                                                  P1=0x00;
                                                   delay(100);
                                                };
                break;}
        case 0xea: {P1=0x20;
                                                delay(1000);
                                           while(1)
                                            { P1=0x20;
                                                 delay(100);
                                                  P1=0;
                                                   delay(100);
                                                } ;
                break;}
        case 0xbf: {P1=0x40;
                                                delay(1000);
                                           while(P1)
                                            {P1=0x40;
                                                 delay(100);
                                                  P1=0x00;
                                                   delay(100);
                                                };
                  break;}
                case 0x7f: {P1=0x80;
                                                delay(1000);
                                          while(1)
                                            {P1=0x80;
                                                 delay(100);
                                                  P1=0x00;
                                                   delay(100);
                                                };
                break;}
        default:  {
              P1=0x00;
            }
   }
   }
   }

网友:
首先,请不要贴出一大堆没有任何注释的和说明的程序,楼主也许有注释,但是乱码,而且太少了。在没有任何说明和注释的情况下看别人写的程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除非为了共同研究,否则一般没人会看完的。我也没有时间完整的看你的程序,给你说个思路吧,看看是不是一致。首先你说的闪烁是什么意思?每15分钟亮一下就灭还是闪烁几次再灭,或者是亮变成灭,灭变成亮?还有这几路是不是同时闪烁的。再一个对于15分钟的延时来说,多路控制不可能有多个15分钟的延时同时调用,比较好的方法是定义一个变量专门用于计时,在每一路闪烁的时候记下表示时间变量的值,通过这个变量的值来判断15分钟的定时是否到了。至于闪烁本身,可以写一个子函数,每一路闪烁的时候调用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