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定义GPIOPinRead什么意思?

楼主:
俺是菜鸟,第一次运行9B96程序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Read"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Write"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include "driverlib/gpio.h"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include "driverlib/gpio.h"就可以了

对,用库首先要弄懂文件包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添加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添加那个库了啊  郁闷!

网友:
把library添加到你的工程中!或者是将你的工程与driverlib关联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