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工具输出汇编代码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3251&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0

求msp430汇编教程

自己用纯汇编捣腾51系列很多年了,转到 msp430,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基本上全部是C或者C+汇编的基础教学资料,自己习惯用汇编控制单片机的每一个脚的运行,实在不习惯什么C,原来只是在 电脑上用过C,请大家帮帮忙,提供msp430汇编学习资料吧,完成的汇编例程也行,边读边学。
找不到资料,自好自己从C程序里面输出汇编,然后学习分析里面的汇编代码,请问怎样才能利用iar工具输出汇编代码?

网友:
User's Guide中有汇编指令集以及示例代码。
尽量用C来写程序吧!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3251&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type%26amp%3Btypeid%3D30求msp430汇编教程 ...

跟Keil C51一样的吧,IAR也有汇编编译器的。

网友:
51有反汇编,IAR没听说过都是输入C后变成汇编地

网友:
谢谢各位,问:ddllxxrr

“51有反汇编,IAR没听说过都是输入C后变成汇编地”,您看看C写的程序,进入调试后,可以看见汇编代码。

网友:
assembly里面有汇编
说实话现在430的开发很少见到汇编开发,
楼主如果对代码量和执行效率没有苛刻的要求,可以试着接受下C,毕竟现在越来越多的嵌入式开发工具都是以C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