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2系列用32K晶体做电子钟,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
G2系列单片机软件怎么设置选择外部32K晶体?  3L有答案,和我有同样问题的看看。

以下内容是我从头文件里看到的。
#define DIVA0               (0x10)   /* ACLK Divider 0 */
#define DIVA1               (0x20)   /* ACLK Divider 1 */
#define XTS                 (0x40)   /* LFXTCLK 0:Low Freq. / 1: High Freq. */
#define XT2OFF              (0x80)   /* Enable XT2CLK */

疑问1:XT2CLK是不是就是外部链接的晶体?

#define SELM_0              (0x00)   /* MCLK Source Select 0: DCOCLK */
#define SELM_1              (0x40)   /* MCLK Source Select 1: DCOCLK */
#define SELM_2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2: XT2CLK/LFXTCLK */
#define SELM_3              (0xC0)   /* MCLK Source Select 3: LFXTCLK */
疑问2:MCLK的源可以选择,那ACLK怎么选择自己的源?

#define LFXT1S_0            (0x00)   /* Mode 0 for LFXT1 : Normal operation */
#define LFXT1S_1            (0x10)   /* Mode 1 for LFXT1 : Reserved */
#define LFXT1S_2            (0x20)   /* Mode 2 for LFXT1 : VLO */
#define LFXT1S_3            (0x30)   /* Mode 3 for LFXT1 : Digital input signal */

#define XT2S_0              (0x00)   /* Mode 0 for XT2 : 0.4 - 1 MHz */
#define XT2S_1              (0x40)   /* Mode 1 for XT2 : 1 - 4 MHz */
#define XT2S_2              (0x80)   /* Mode 2 for XT2 : 2 - 16 MHz */
#define XT2S_3              (0xC0)   /* Mode 3 for XT2 : Digital input signal */

疑问3:不理解LFXT 和 XT2 是什么?

#define XCAP_0              (0x00)   /* XIN/XOUT Cap : 0 pF */
#define XCAP_1              (0x04)   /* XIN/XOUT Cap : 6 pF */
#define XCAP_2              (0x08)   /* XIN/XOUT Cap : 10 pF */
疑问4:看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个寄存器。

网友:
先谢谢啦

自己还需加强时钟这块的学习

网友:
自己解决了一点

解答
(1)LFXT1CLK,为低速/高速晶振源,通常接32.768kHz,也可以接(400kHz~16Mhz);
(2)XT2CLK,可选高频振荡器,外接标准高速晶振,通常是接8Mhz,也可以接(400kHz~16Mhz);
(3)DCOCLK,数控振荡器,为内部晶振,由RC震荡回路构成;
(4)VLOCLK,内部低频振荡器,12kHz标准振荡器。

BCSCTL3 |= XCAP_1;这么设置电容

网友:
哈哈 楼主应该好好看看datasheet的

网友:
很多例程的啊!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