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host_msc在dk-9b96板子上不能检测到u盘

楼主:
我使用的是团购的dk-9b96板子,下载的软件驱动版本是SW-DK-LM3S9B96-UG-8049,为什么跑usb_host_msc接u盘,不能正确发现设备呢?
另外,我跑usb_stick_update是可以的。所有跳线都按照原厂的设置检查了一遍,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注意到?
赠送的那根micro转usb 公头的线,4,5引脚是连接在一起的,按照otg的说法,板子应该是可以正常做host设备。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还是软件上有问题?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 U 盘格式化 FAT32 一下看看。

网友:
原来是电压供不上,文档中说:
NOTE: When the LM3S9B96 Development Board is used in USB Host mode, the host connector
is capable of supplying power to the connected USB device. The available supply current
is limited to ~200 mA unless the development board is powered from an external 5 V
supply with a =600mA rating.
换成外接的5v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还真没注意到过。
一直都是外接电源。没有用 USB 直接供电。

网友:
我也是跑这个程序,我的怎么检测不到U盘的?
我是用T型头再转A型母口线再接U盘的,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经过反复实验,在板上是可以监测到U盘的,同时在PC机端可以看到监测到U盘后,LM3S9B96的USB状态从DEVICE到HOST的切换,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