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U14实现SD卡U盘

楼主:
此实验在本人设计的LPC1114/LPC1343/LPC11U14开发板是验证成功:下面先秀秀图吧,下面是三种芯片三种开发板。SD卡在背面。。。

网友:
要实现SD卡U盘功能只有实验LPC1343或者LPC11U14才行,因为它们都有USB功能。下面先讲讲大概的思路。 通过USB和PC进行通信,并枚举一个U盘,具体的操作是通过SPI总线操作SD卡。

下面就先看NXP源代码模拟的U盘,和我们修改后实现的SD卡U盘:

NXP模拟U盘

SD卡U盘

1.NXP原厂代码免费赠送

2.本人修改的SD卡U盘,收费哦 SD卡U盘.rar (1.45 MB, 下载次数: 119, 售价: 10 分芯积分)

网友:
下面看看U盘是读写速度:

从U盘读数据到PC的速度

从PC写数据到U盘速度

从上面可以看出,SD卡U盘的读写速度都非常慢,所以本实验只有实验价值,不能真正作为U盘来使用,当然如用来实现IAP等还是很不错的,至于提升速度,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大不会很大。。。

网友:
下面我们详细说明从模拟U盘到SD卡U盘都修改了些什么内容,这里使用Beyond Compare软件进行对比。

左边是模拟U盘代码,右边是修改后的代码

1.添加两个变量:

2. 修改Read函数:

3. 修改Write函数:

4.修改MSC_GetCBW函数:

5.修改宏定义,获取SD卡实际容量等信息

大体的修改就这些,还有部分细节这里就不再说明,网友可以下载程序对比。看看是不是非常简单啊!下载到硬件中试试吧。。。。。。。。。。。。。。

网友:
对于U盘,本人在刚开始时以为是,通过文件系统来操作文件的读写、格式等。所以一想到对中文长文件名的支持,就有点畏惧,因为光是对长文件名的支持代码都要170K,而LPC11U14是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的。通过学习,感觉自己完全是误会了,其实U盘的代码变不复杂,当然要产品化还是很难的。下面简单讲讲U盘的实现。

1.怎样实现文件读写?

U盘的命令很多,而我们使用的就几个,其中最重要的是Read(10/12)Write(10/12)两个命令,PC机就是通过这两个命令来读写U盘的,而这两个命令中我们只需要知道该读写哪一个扇区,然后通过SD卡的扇区读写函数就可以实现文件的读写操作了。

2.那么PC怎么知道文件的存放地址,以及有那些文件的呢?

要知道文件的读写就离不开FAT文件系统了,所以存储介质里边必须有FAT表,而FAT里边就是存放文件,目录等的信息(具体的FAT表这里就不介绍了,网友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所以在NXP的源代码里边有个数组DiskImage,这个数组就是模拟FAT表和启动扇区的,如:0xEB,0x3C,0x90,0x4D,0x53,0x44,0x4F,0x53,0x35,0x2E,0x30,0x00,0x02,0x01,0x01,0x00,从前面几个字节就可以看出是启动扇区的命令吧。。。。。

所以只有我们的介质里边有启动扇区和FAT表,那么我们只需要按照PC指令读取相应的扇区,PC机获取启动扇区和FAT表后就可以解码出文件的存储格式,文件大小等一系列信息了,跟读取硬盘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
支持 这个要学习
版主好多板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厉害哦,自己设计的板子,性能怎么样??出售吗??

网友:
好帖子,欣赏
钦佩版大的定力,我一直徘徊在MSP430和CortexM0之间,结果什么都是半吊子。
少则得,多则惑。古人诚不欺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自己设计,暂时不想出售,做开发板卖太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m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建议转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倒是,据说是以后arm要X86架构竞争PC的席位。arm日后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啊。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昨天在TI申请的样片被拒了,因为我主业是做软件开发的……

网友:
想下载看看SD卡的驱动部分,之前只实现了2G以内的SD卡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代码只支持2G以内,支持4G的没有发上来,涉及到公司项目。。。。

网友:
收费太贵了吧

网友:
先记下了,辛苦楼主了!

网友:
怎么赚芯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回帖,回答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多分享。。。。。。。。。

网友: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我是准备读写nandflash,可以参考。

网友E:
正好在做一个小的项目关于SD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好在做一个小的项目关于SD卡的!

我也在做一个小项目关于SD卡的,请问你在对SD卡进行多块写的时候,写完一个sector会不会遇到data0也就是busy线拉低的时间很长的?也就是忙碌的时间很长!

网友:
什么特定用户才能下载呢??

网友:
最近在用LPC1788的芯片,用到了USB这一块的知识,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终于看到了楼主发的帖子,好好学习下!

网友:
希望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