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门 求助 F149的串口和PC的串口助手通信 收到的字符不对啊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DRE_out     P5DIR |= BIT3     //连接485芯片的DE,RE端口的IO设置为输出状态
#define DE          P5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
#define RE          P5OUT &= ~BIT3    //设置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void UART1(voi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DRE_out;

    UART1();
    P2DIR = 0X03;
    P2OUT = 0X00;
    while (1)
    {
      RE;
      _NOP();

   _BIS_SR(LPM3_bits + GIE);
  DE;
   _NOP();
     P2OUT = 0X02;
        TXBUF1 = 0xaa;
        while(!(IFG2 & UTXIFG1));               //等待发送结束
        IFG2 &= ~UTXIFG1;
       for(i=0;i<20000;i++);

    }
}

void UART1(void)
{
    P3SEL |= 0xC0;                            //将P3.6,P3.7选做UART1的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SART1的TXD和RXD
    UCTL1 |= CHAR;                            //选择8-bit字符
    UTCTL1 |= SSEL0;                          //驱动时钟选择ACLK
    UBR01 = 0x0D;                             //波特率2400
    UBR11 = 0x00;
    UMCTL1 = 0x6B;                            //调整
    UCTL1 &= ~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
    IE2 |= URXIE1;                            //使能接受中断
}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SR(void)
{

  P2OUT = 0X01;
_BIC_SR_IRQ(LPM3_bits);
}

我用串口助手收到的是 ff  可是我的TXBUF1 = 0xaa   我将 TXBUF1中的值换位其他数值也是一样
按道理说是应该收到aa   小弟刚入门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二 。

网友:
建议:程序设计可以参考TI的例程,另外检查一下波特率,停止位,极性等等,430与PC的设置应当一致。

网友:
如果能接收到一般是MSP430和PC的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网友:
对照TI的C例程    官方写的例程很简洁明了     我遇到问题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对照官方例程    很有用的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祝你成功!!

网友:
跟踪是否进入中断??

网友:
把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调整一下,看看收到的东西有什么变化。串口助手的显示使用HEX。

一般情况,波特率不一致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