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l138 DDR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在搞omap-l138 DDR2驱动,DDR芯片是:FMD4A16LCx–30A,遇到问题卡住了。

问题是这样的:

  发现DDR在操作时,会刷新数据也会变。

  测试伪代码:

  for(i = 0; i <length;i++)

 {

    p = ddr_addrbase + i;

   *p = i;

   asm("  NOP");

   ...

}   这现象很奇怪呀,执行FOR是,DDR里面的数据会变,并且周期性的重复,DDR上的数据:

    正确-->xx-->xx-->xx-->..正确。

1.公司有9块板子,目前只有一块DDR是正常的。

2.同样的gel,同样的配置,有一块是正常,其他都不正常。

menuitem "Frequency Settings"
hotmenu Core_300MHz_mDDR_132MHz() {
    Set_Core_300MHz();
    Set_mDDR_132MHz();
    GEL_TextOut("\t---------------------------------------------\n","Output",1,1,1);
}

Set_mDDR_132MHz() {
    GEL_TextOut("\tmDDR initialization is in progress....\n","Output",1,1,1);
    Set_DDRPLL_132MHz();
    DEVICE_mDDRConfig(132);
    GEL_TextOut("\tmDDR init for 132 MHz is done\n","Output",1,1,1);
}

//24 * (21+1) /(1+1) = 264 pll1_sysclk1
Set_DDRPLL_132MHz() {
    device_PLL1(21,1,0,1,2);
    GEL_TextOut("\tPLL1 init done for DDR:132MHz\n","Output",1,1,1);
}

现在找不到问题出现的关键点,

DDR操作不正常,硬件部的解释是软件没配好,有一块所谓是好的,其实就是坏的。

DEVICE_mDDRConfig(132);//这个函数家里的电脑没有,就是拿合众达以及TI的开发板上的改的,就改了容量,bank等,几个关键点。

请问有哪位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呢?

zhihua_xie@hotmail.com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如果硬件正常,要在CCS下测试能通过
DDR注意好大小、主频、刷新率参数的设置。
CCS下测试通过后再根据测试参数对UBL或者U-Boot进行修改

网友:
是DDR时钟线上的电阻偏小,阻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