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网络的三个问题?求解!!!

楼主:
刚入门,有三个疑问,求大侠解答,谢谢
1.在建立网络并完成初始化后,关闭协调器节点,其他节点还能继续工作吗?如果可以的话,此时有新节点加入,将如何加入?
2.无线网络拓扑和广播、点对点通信方式有什么关系?如何理解和实现?
2.应用Zigbee技术能否组建一个类似于环形拓扑结构的网络,就是有一个令牌环在网络中传递,获得牌主的具有发送数据的权利,否则处于监听状态?这样的协议做在MAC层还是网络层还是应用层比较好?

网友:
1)如果网络中除了协调器还有路由器,网络可以继续工作,新节点也可以加入。

另两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复你,

网友:
我做了一个实验,协调器建立网络,当路由器成功加入网络以后,断掉协调器。在加入一个路由器,此时不能加入;当加入一个终端节点时能够加入到网络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网络中有router,那新的router也应该可以加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