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DSP TMS320F2812的处理能力问题

楼主:
我用一个2812控制8个无刷电机,当然要外加CPLD或者FPGA什么的,要不管脚都不够。 现在是想3个环都做,电流环是三相都检测,速度环是编码器,位置环是编码器与电位计,各自的采样频率要求见下面:(3相电流采样(25khz)+1个速度(12.5khz)+2个位置(12.5khz)*8 个电机。 我想请教下您,DSP2812能不能处理过来

网友:
不知有人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有点难,再帮顶一下

网友:
问[TI]

我自己再顶顶啊!看有没有TI应用工程师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帮顶。会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TI的工程师,但我觉得可以简单算一下,电流环采样频率是25kHz,也就是说8个电机的电流环每40us就要刷新一次,即每个电机电流环刷新的时长不能超过5us,2812主频驱到150MHz,在这5us的时间最多执行750条指令(汇编指令,不是C语言),再考虑上进中断需要的时间、读取ADC写和DAC的时间、速度环和位置环所要的时间,就算算法都用汇编语言写也是很吃力的。最好将电流环和速度环下放到FPGA中,用一些简单的控制算法,2812只负责位置环、更新FPGA中速度环命令和控制参数(也包括电流环的控制参数)。最好再选个主频高一点儿的DSP,有三四百兆主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回答真不错,有道 理,非常感谢